我有一块15.4屏 如何改成显示器用???

楼主(2011-08-02):
我有一块15。4的宽屏     30针扣的~~~!  我还有通用高压板。。。请问是不是加个驱动板就可以改成外接显示器用了  我用来外界测试用的!!!

网友A:
屏的接口类型要清楚,驱动板要刷程序

网友:
当然还要电源板,通用驱动板,刷对应屏的程序,屏线也要配对,当然还有按键

网友:
电源板驱动板高压板都要有驱动板用通用的就可以了

网友:
淘宝上买套板子。十几快钱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屏的接口类型要清楚,驱动板要刷程序

请问   刷程序  我有  500P  编程器  1400  买的 这个可以用来刷液晶的吗

网友:
你所提的  编程器没用过,我用乐华的买时带有刷液晶程序的光盘

网友:
淘宝上买套电视套件,接口、程序都不用烦心。没事时还可以当电视看看(200多点)

网友:
可是可以,不过挺麻烦的,结成通用的就行了,省掉一些不必要的

网友:
是啊  我的这个是通用编程器啊   液晶没刷过   刷哪个芯片???

网友:
刷驱动 高压板淘宝一般很好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