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l500不触发,无待机电压,待机芯片无5V和3.3V

楼主(2011-08-02):
前几天接手了一台SL500的联想笔记本,故障是不出发,流0.05无待机5V和3.3V,且待机芯片微热.网上定了两个芯片回来,新的芯片一点锡都没有,用850B直接吹上去一个比较容易吹坏还有就是比较容易虚焊,因为看不到引脚所以用烙铁也动不了,现在新的芯片换上去了,肯定是没焊好待机电压4A多,马上断电.我是把电流调到9V多去试的,摸了下5V和3.3V处的管子很烫手,请问大家有没有焊接这种芯片的方法.现在机子还放在那里没敢动

网友:
我估计你是不是把芯片上反了  现在是大短  肯定没待机了  估计不好你要烧一片元件

网友:
哪位师傅有焊接这种芯片的方法,指点一下感激不尽,或者有意接受的

网友:
楼主呀 看你的积分这么高 应该是个高手呀 哎 这种芯片都不能解决  是不是灌水的哟  焊这种芯片用风抢呀呀 但是要把握好温度

网友:
是QFN的芯片吧,新的要先加锡再吹上去。

网友:
用烙铁别开太大温度不就行了

网友:
不用那么麻烦,把焊盘拖静,然后把芯片对好用烙铁点一下定位,就可以拖焊了。

网友:
真的是焊功不行,问题也是出在加锡,我用的是刀头烙铁先把烙铁上图上锡,然后用镊子把芯片靠放在沾满锡的烙铁上亲亲的蘸,根本上不了而且把引脚都弄得有点黑,不像取下来的芯片那么好弄,搞久了又怕烧,这种芯片引脚距离很近,焊盘锡稍微一多就容易短路

网友:
首先把芯片放好然后用风枪吹 风调小点温度调高的  最后看看引脚有没有连接好 如果没有接好 再用烙铁加一下就可以了

网友:
最好用风枪 ,楼主你积分这么高这个都不懂吗?

网友:
这个芯片很容易烧的,我是定了两个第一个吹了几下就听见轻微的啪的一声估计芯片挂了,用烙铁拖也想过不过引脚没沾上锡又太细了,焊盘上锡多一点吹一下就沾到一起了,搞得挺郁闷的,以前只换过台机的电源芯片比这个好搞多了都是拆板的也好上锡

网友:
这种封装的芯片是有点难度,不过也不是很难,焊盘弄干净点,不要连了,芯片中间稍微搪点锡,用风枪吹上去,温度不要太高了,差不多他也能自动归位的,吹完用烙铁把四边引脚拖一遍,注意不要练了就没问题

网友:
就用风枪吹我都这样做,你怕坏就贴点高温胶。。

网友(点评):
恩,用风枪,,我的温度都400左右,然后芯片自动归位,楼主练习 的少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