到底是蟑螂搞坏了显示器,还是显示器搞死了蟑螂

楼主(2011-08-02):
前面接到一台三星943NW,客户说不亮,折机一看吓一跳,只见板上一只蟑螂死了,板也烧黑了,不过还好,板只是F坏了,PCB板电路断了,接上OK。只是那只蟑螂就死的有点冤枉了。

我修到过一网吧几台ACER的液晶,都是只烧保险,并且保险旁边的PCB也烧断了.一直不知道是怎样导致的.原来是小强啊.
这玩意咋看下来像土鼋呢?还能导电没有遇到过。
蟑螂的导电性我见识过,以前有次清灰,发现有只小蟑螂死在里面了,就清出来了。结果不开机了,跟客户说,客户不信。要再搞只蟑螂上去试下,我都晕啦
这蟑螂拍的太清晰了,让我想起恐怖片
以前看到过一篇文章,说蟑螂导电性能很好,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!

网友:
哈哈  万恶的蟑螂,我拆本也碰到过蟑螂,还是活的

网友:
那很正常了,我见过几十个

网友:
最讨厌的东西了

网友:
先有鸡还是先有蛋,是个难题。
这个明显是显示器先把蟑螂搞死,蟑螂冤魂不散,再把显示器搞死。

网友(点评):
这个回复精劈!

网友:
可怜的小强  就这样G了

网友:
要请狄仁杰来断断。。。

网友:
可怜的蟑螂 这样触电了

网友:
我奇怪了,这么大的虫子是怎么进去的。

网友:
啊   小强和显示器是同时双双死去

网友:
我晕死  好恶心啊  好大的一只啊  都够一顿下酒菜了

网友:
以前我也修到一台LG的。也是一条壁虎在电源IC那里被电挂了。。导致烧F。桥堆。电源IC。。

网友:
哈哈,修好了,还有烧烤吃

网友:
下酒就可以啦LZ

网友:
碰到过三星激光打印机进了蟑螂,一通电冒白烟,刺鼻的怪味,到服务站拆开说是进了蟑螂,拿掉竟然好了

网友:
周星驰一定很伤心,他的小强不是被踩死的,是电死的。。

网友:
蟑螂  你立功了  因为你英勇的表现使得我们的温饱有着落   我们应该将你风光大葬!!

网友:
这么大个的也能进去
以前拆到过一堆,起码几十上百个,密密麻麻,不过个子小

网友:
呵呵  前段时间遇到个电源,是条大蜈蚣搞的短路了,也是烧的面目全非,双双挂掉。最后把所有烧掉的电路接好搞定。

网友:
    真不知道怎么进去的 这么大一个

网友:
我好奇的是你用的什么相机。。。

网友:
你应该感谢它

网友:
如此壮观,LZ相机拍的不错,给蟑螂留了遗像了

网友:
都不知道有多少小强袭击了台式机的开关电源!

网友:
这么大个的也能进去,不可思议

网友:
一样一样的

网友:
可怜的小强,幸运的楼主。

网友:
蟑螂让主板短路 主板烧了零件 瞬间电压搞死了蟑螂

网友:
我怎么看不到图片列???你们都看到了吗??为什么啊??

网友:
哈哈哈  死了活该  最讨厌这种东西了

网友:
蟑螂也会进电磁炉里,会把电磁炉内最贵的元件弄短路,修理好的话元件成本要高多了,楼主修的机器很幸运。

网友:
小强,你SI得很惨吖···

网友:
我以前遇到的都是那种小的蟑螂,这么大的蟑螂还是第一次见到。

网友:
非常不错,新手学习了。

网友:
小蟑螂 变成了大蟑螂

网友:
这个明显是显示器先把蟑螂搞死,蟑螂冤魂不散,再把显示器搞死。

网友:
呵呵。楼主运气真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