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显示器不开机 急急急!

楼主(2011-08-02):
ASUS显示器不开机 300V有了 5V12V没有供电 拿2个管子没坏  主芯片是LD7552BN的芯片 不知道中个芯片的工作条件要那些····

网友:
先代换下芯片试下把,

网友:
换个电源管理芯片看看

网友:
保险,桥,启动电阻,一路量下来,基本上能确定哪里坏了。这种情况很好修,楼主是刚接触维修吧。

网友:
你查一下7552的电源芯片各脚电压,,,

网友A:
查查电源 管理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查电源 管理芯片

换了好了   测试几分钟又不通电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