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接到一块富士康的G33M02 开机报警

楼主(2011-08-02):
今天接到一块富士康的G33M02 开机报警 开机滴滴两声等三秒左右又滴滴两声就这么一直响 ,不知道哪儿的问题   请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!还得说下这个板子cpu 内存 南北桥供电正常

网友:
可能是内存问题 把内存拔掉看看

网友:
应该是内存的问题 , 不行换一条内存试试

网友:
跑的码是什么?如果不是内存也有可能是桥空焊。

网友:
肯定不是内存  内存有没有都是一样的

网友:
测量下各大供电,看看,首先测测内存供电!

网友:
那会是哪里的呢原因呢,知道说说么

网友:
跑什么代码呢??刷刷bios关不

网友:
若是没拆机的话,读不到显卡开机就会这样

网友:
刷bios试试

网友:
诊断卡 跑什么?   是不是信号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