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EX-C100温控器温度过冲怎么调?

楼主(2011-08-02):
SV设的是250度,PV显示有时是1000多度,还有时是HHHH,像这样怎么调过来,

网友:
设好PID参数慢慢调试

网友:
原来是用好好的,现在我也不会调这个

网友:
如果接热电偶,室温的情况下,温度显示很高,或断线,那么最好打开板上看看,里面如果是贴片铝电解,就要仔细检查了。我碰到过c300(好像是),长方形的,里面就是一个贴片铝电解失效,引起显示温度偏高,换上普通电解,用酒精擦干净后恢复正常。

网友:
四楼说的有可能,是感温探头开路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