找不到硬盘的故障

楼主(2011-08-02):
昨天修到了一个845的主板,是找不到硬盘,二个IDE口都是这样,但把光驱放在那个口了都 可以找到,数据线也换了,可还是如此,怀疑是主板的事,把主板拆下来接上硬盘找到了,心想只是电源换了个,难道是电源的事,原来的那个电源我也看了接口正常呀,结果接上原来的电源真的找不到硬盘,可把原来的电源,给设备供电的接口换下就能找到了,这个故障第一次碰到,电源二根给设备供电的线有一根不能给硬盘用,但给光驱供电却正常,真是万事都有可能

网友:
应该是那个线对硬盘的供电接口比较松,对光驱才不松吧,拿个钳把口钳紧一点估计会没问题

同意

网友:
呵呵,我还以为是什么问题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