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 4535进液修复一例

楼主(2011-08-02):
故障:开机电流至0.02掉至0,再开机还是如此,据客户描述从键盘处进了一杯牛奶。
维修过程:拆机后发现IO(KB926QF)处一遍牛奶,首先将主板用洗板水清理干净,而后又上BGA烘烤了一下,此时开机还是一样的现像,后通电测量,主板电压只有3V、5V和1.2V,更换IO后一样,后经测量发现PD4处对地短路,拆掉PD4还是一样,后追查为Q3的2、3脚击穿引起的,将其更换后再测PD4对地阻值正常了,于是通电可以正常开机了,遂加上CPU、内存再开机,观察电流跳变均正常,加屏开机却不亮,后发现开机瞬间风扇不转(在开机一会后散热器很热时还是不转),于是此时开始从风扇接口处查下去,发现R62处没有电压,此电压也是由IO直接输出的,因为刚才换的IO是从料板上拆机的,担心IO有问题,于是又更换了一个,再开机电流跳变还是一样,但风扇可以正常转了,后上屏开机OK!
在此还要感觉一下给我提供图纸的朋友们!

网友:
想问一下楼主,Q3的2  3脚你是怎么追查到的,还有2  3 脚正常是怎样的?谢谢,我是新手想了解一下你的思路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 维修的干净利索

网友:
思路明确清晰,修的不错学习了

网友:
\哎我什么时候才能到你的程度

网友:
看样子是老师傅啊!值得学习。

网友:
因为根据图纸查看,PD4与Q3是相连的,PD4处短路但拆下PD4还是一样,此时接着拆除Q3再量此处不短路了,那就肯定Q3损坏了,拆掉Q3后测量其2、3脚阻值为O说明其已击穿。(因为PD4的相连点不是太多,可以一一拆除查找故障点,如果相连点较多的话,加电烧是最好的方法)个人观点,有不对的地方还望指正,谢谢!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耐心回答,

网友:
学习了。慢慢来呀!急是急不来的!

网友:
拿分了。。。。要图啊

网友:
电路原理分析的不错

网友:
楼主一步步分析很不错看了受益匪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