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液晶显示器驱动板上加风扇和散热片就修好屏抖

楼主(2011-08-02):
一台AOC的液晶显示器,型号为TFT22W90PS  故障现象是刚开机 的时候很正常,用过十多分钟后,屏幕就会出现全屏,但马上又恢复正常,又出现竖条状,又恢复正常。就这样如此循环的一下好又一下坏。开始我还以为是屏接口的问题。换了之后,问题依旧。然后又把驱动板上的IC全部加焊一般,故障还是没有排除。然后就在各大论坛里面找相关的案例,但都没有这个故障的案例。此时我就很失望的想,只有改驱动板上去了。就在这时我,我无意中手触摸到驱动板上,感觉上面的IC都很烫手。于是,我灵机一动,要是把散热问题解决了,会不会这个故障就排除了呢?想归想,总之要实践操作才是硬道理。于是,就找来个AMD CPU的风扇,再找来2个小芯片的那种散热片给它装上去,然后,上电试机,试两个多小时都没有问题,下电,直接把外壳一起装好测试,试了两个晚上都没有问题。故障彻底的解决!

网友:
估计不是长久之计吧  ,是不是芯片不良了呀

网友:
解决了问题的方法都是值得提倡的!!! 楼主  你真不赖!!

网友:
  治标不治本 这个显示器迟早会返修的

网友:
这样搞,自己的机器还可以,,用户的可能会不同意,,

网友:
空间够大的话也可以吧,大不了以后换驱动板好了。我改了几台32的广告屏,里面都带风扇的。

网友:
上次遇到一台联想22的显示器,型号忘记了,是触摸面板的,是用了一段时间后机器黑屏,按键板无反应,重新开机后还可以点亮一会,以前修过这样问题的AOC就是驱动板问题,后来也把这个联想显示器的电源高压一体板部分测了一遍都正常,他这显示器用的是TSUM58PLH的超级芯片,摸着烫手,测温度在65度左右,一个朋友告诉我让我加散热片试一下,我就加了个内存的纯铜散热片,这样温度能控制在50度左右,中午出去吃饭,让显示器测机放电影,一小时回来后发现没问题,于是把显示器上盖,看一下上盖后温度不扩散效果怎么样,一直点了一下午两小时左右没问题,让人拿走了。(注:这款机是同行送来的,他什么也不懂就说让我快点弄,后来一看时间不够才用这个捷径,而且这机器是触摸键,我是新手改的比较浪费时间)后来他拿走后给我打电话说回家点了十分钟后又这样了,我说你拿来吧,放我这我好好给你弄弄,后来也没有来,这就是走捷径后再出问题人家就怀疑你的水平了。还有,为什么有些机器在店里好用回家就不行,我感觉一方面是现在店面用的大部分是商服电,我们全是粗电览入室的,电压相对稳定,夏天用电高峰期时电压也能达到210V左右,平时在 245V,在店里拿来说启动不了的电脑全能正常开机,像一些客户是农村的,哪里电特别不稳,MCU如果过热本身就是内部有问题有小短路,在店里有可以会好些,回家后再电压不稳会问题就会马上复发。

网友:
这个就是MCU内部有小短路,但是没有这种MCU来更换,换驱动板,像这种问题又是浪费了资源,所以就只有选择散热的这种办法!

网友:
不大好吧   这样可能返修啊

网友A:
没问题的 以前我们修东西都这么干  只要散热片够大 不烫手 就没问题。一般用北桥的散热片用导热胶粘上 不用加风扇都可以。

网友:
兄弟:这叫节约成本,它发烫,我降温,只要温度不超过它正常工作的温度,它就不会出问题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问题的 以前我们修东西都这么干  只要散热片够大 不烫手 就没问题。一般用北桥的散热片用导热胶粘上 不用 ...

加风扇是为了以防万一,我当时都想过,单独加散热片是可以解决问题。要是再加个风扇,让他的散热效果更佳,使用的寿命就相对较长些!

网友:
值得一试啊,不错

网友B:
你这成本和换驱动板差不多了..而且肯定不稳定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这成本和换驱动板差不多了..而且肯定不稳定的

我换的风扇是旧的风扇,真搞不懂怎么会和换驱动板的成本差不多?

网友:
先凑着用~是这样的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