盈通A6主板开机通电,无法点亮!

楼主(2011-08-02):
接到客户的主机时,主板是盈通A6即NF6的单桥。通电就开机,但点不亮,必须要按一下开关才能点亮,其他都正常,关机时系统能正常关机,但无法切除电源,所以指示灯和CPU风扇都在转动。本想这很简单的开机电路问题,所以就简单的检测了一下,发现绿线直接与IO 83627DGH相连,开关键通过一个30欧的电阻也直接与IO相连,所以想都不没有多想,就找了一料板上的IO换上,当时确实只有一次插上电没有主板没有通电,我马上加上CPU,结果加了一根坏内存(没有短路),检测卡显示不过内存,我也没有在乎,就多重新试了几次,这下检测卡也不显示了。查CPU电压也是0,复位灯常亮。内存电压都正常。桥电压也正常。换回来原来的IO,也是点不亮,CPU无电压,复位灯常亮。这下找不到办法了,求高手帮忙,究竟这种单桥的主板怎么修才好?!谢谢!!

网友:
换个CPU试一试

网友:
CPU和内存都换过了,桥的晶振也焊过了,送到其他维修店也没有任何希望,可能是别人见我修过了,不愿再修吧,现在的现象是开机通电,CPU电压无,复位灯常亮。我本想查电源IC,又不理解单桥对CPU电压的影响(我知道桥有问题,会造成CPU电压降低),所以很犹豫。

网友:
单桥  90%  是那个桥的问题   单桥建议不修  直接换主板    就算修好了   返修率是超高的!!!别人告诉我的

网友:
重新换一个新桥吧!

网友:
大家都说是桥的问题,那插电就通电,又点不亮,必须按开关才能点亮,也是桥造成的吗?!

网友:
总之这样的板子    没维修价值了!!!!   个人观点

网友:
你这板子故障挺特殊的,应该故障给你扩大化了。
有些板子是自动通电的,这种现象是正常,
先查全板的供电是不是正常,都正常没有U供电的话,就查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不满足,
如果都正常就换个芯片试试,。  估计修好还有其他的问题 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