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小白问问D2双面内存的颗粒排列顺序。

楼主(2011-08-02):
小白问问D2双面内存的颗粒排列顺序是怎么样数的,有根D2/800的,RST检测应该是第二面的第二颗粒有问题了。可是不知道这样数法。特来求教一下。

网友:
以BS为正,左边开始数第一

网友A:
是一对一的,也就是说反面看是第八颗开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一对一的,也就是说反面看是第八颗开始

谢谢大师指教,现在才算明白了。

网友:
客气,互相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