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p5n73开机内存不过

楼主(2011-08-02):
请教有块ASUS主板桥合一的,开机内存不过3.3V供电有,1.8V核心供电也有,时钟是1.8V, 系统管理总线3.3V有 发现有个八脚的apw7120 在通电的情况下万用表打它那个脚就掉点,
内存不过

网友:
你可以放放CMOS电试试 不管的话就压北桥看看 实在不行就刷BIOS 不过C1跟BIOS和北桥有很大关系

网友:
请教有块ASUS主板桥合一的,开机内存不过3.3V供电有,1.8V核心供电也有,时钟是1.8V, 系统管理总线3.3V有 发现有个八脚的apw7120
在通电的情况下万用表打它的其中一个脚就掉点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