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P5LD2 SE 无CPU电压

楼主(2011-08-02):
此板无CPU电压,上假负载有1.2电压。
CPU供电IC 3181 VID 2-4脚有电压 1跟五没电压 11脚开启信号没电压。
最后一脚12V供电正常。
上假负载以上电压都有。 主板CPU 电容换完了,3181也换了个。。

求助。。。

网友:
看看开启信号是谁给的

网友:
电源管理边上三极管有没查呢

网友A:
LZ是INTLE桥还是NV桥?INTLE桥先出总线再出CPU电压,查查有无总线供电。部分板插真CPU才有CPU电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Z是INTLE桥还是NV桥?INTLE桥先出总线再出CPU电压,查查有无总线供电。部分板插真CPU才有CPU电压。

INTLE桥 ,我这个插真的CPU 没有电压。 假的有电压。  VTT1.2 正常。
谢谢 你的意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