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100A开机不稳定

楼主(2011-08-02):
本机器刚接到手时是4个USB都不能正常使用,刚开始想这个简单,肯定是南桥的问题。报价、拆机、试下不亮了,郁闷……把ICH换了,等板子冷却试下,还是不亮,诊断卡不跑号,更郁闷。怀疑是ICH是坏的?多试几次吧,把显卡(nviDIA N14872)板取下来。诊断卡跑号正常了。然后插上,又不跑了。之后试了N次,10次只能亮1次。能亮就什么都是好的了。可是这样没办法和客户交差啊,还有一个问题就是,这个板子如果给烤热了,就能每次点亮,请各位师兄给指导指导

网友(点评):
看看那里有腐蚀的地方没。。

网友:
发多了个,怎么删?
这个主板没进过水

网友:
加焊一下北桥 北桥虚 踫到过 因为装显卡上螺丝就接处不良去了显示卡就好了!!手压北桥试试

网友:
穿说中的时亮时不亮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