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组装的电脑老自动重启

楼主(2011-08-02):
新组装的电脑老自动重启,拿去组装店人家试了两天没有关机重启,求高手帮忙解决。

网友:
应该是你家里潮湿吧

网友:
在装机店那试了两天,都没有事。

网友:
家里也不潮湿呀,还有别的原因吗?

网友:
放在你家试不行,去他那没事,这样是不是撞鬼

网友:
你确定把机器装好了吗?确定的话,电源换一个测一下,不行的话就把cpu换一个,或者最简单的办法,把机器重新装一下,有可能没装好,或者是cpu和主板有点不匹配,慢慢的排查一下吧,这个问题很好解决的。

网友:
会不会太热了,侧盖打开再试试。

网友:
内存人家给换了,电源也换了,人家说好像是我的电压不稳造成的,有这可能吗?

网友(点评):
电压问题 或 插板问题

网友:
求高手帮下忙,谢谢。

网友:
你家是郊县吧   有可能啊  换个好点的电源

网友:
有可能是电压不稳造成的,还有可能是你家房子太热。 有必要的话装个UPS

网友:
非正常关机会老重起的

网友:
前两天也碰到一个自动关机重启的什么方法都试过了!最后把2条内存条中的一条拔下来就好了!(在我们店里试机的时候没事,一到她家里就关机重启),真的搞不懂这是为什么!真的邪了门了!!!

网友:
电压不一样 电原问  换个大的

网友:
应该是你家的电压不稳定或者线路有漏电

网友:
家里的电压不稳,要不就换个质量好的电源。

网友:
线路漏电怎么测呀,还有电压多少算正常呀,都在装机店测两天了现在感觉硬件好像问题不大,可能是市电不稳得过,怎么知道漏电呢?

网友:
找个表量一下啊,一般190V以上就可以正常工作.不然的话得用宽幅电源啦

网友:
买个UPS绝对能搞定的

网友:
说不通啊 你家的线路有问题

网友(2019-09-17):
电脑自动重启专题: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zt/564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