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上3个电源IC ADP3416的上管驱动脚都没有电压

楼主(2011-08-02):
主板是3相供电的。分别用了3个ADP3416电源IC

现在的故障现象是:主板能加电,但是点不亮,CPU风扇空转,CPU没有温度

ADP3416的图片如下:(1、4、5脚有6.5V左右电压,其它脚均无电压)

主板上的3个ADP3416都是这个样子,应该不是ADP3416坏了吧,要坏的话也不可能3个一起坏啊?

请各位帮忙分析下,这种情况一般会是哪的故障

网友:
总电源IC是不是有问题?

网友:
找了半天没发现其他的IC  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电源IC
标示为:17C8D6K

网友A:
有电压了有波型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电压了有波型吗

3组上管的G极都没有电压啊

3个电源IC的 HDRV也都没有电压

网友:
哦,那CPU供电管理IC有在开作吗,他的VID,VCC,EN脚正常吗,还要测一下它的PWM脚的波型

网友:
如果说三个都一样,会不会是后级短路了呢?你拆开储能电感,一路一路的测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