麦博FC-280音箱开机就嗡嗡响,求助怎么修!

楼主(2011-08-02):
麦博FC-280音箱是一款2.0音箱,100W输出,开机就很大的嗡嗡响声,调节电位器都没有变化,单接一个音箱也是一样,换过二极管不管用,电容有点特殊没有换,看着没有问题, 变压器是个18V双输出的,怀疑是变压器,这变压器不好买,有哪位有经验的朋友指导一下看是哪里的问题,谢谢了。

网友:
应该是功放管问题吧。 先换掉功放管,常用的都是TDA2030  全部换掉。
还不行就换运放芯片。。常用JRC45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