系统进不去

楼主(2011-08-02):
系统装完就蓝屏

网友:
驱动问题,还有你硬盘有问题也可能导致这样的问题啊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SATA硬盘,要在BIOS里是改一下接口

网友:
装系统的时候把所有的驱动安装取消、看看会不会蓝屏、如果蓝屏、那就是驱动问题、

或者说进PE试试会不会蓝屏、如果进PE都要蓝屏、那肯定是硬件问题了、

硬件主要是有三个部位可以导致计算机蓝屏、第一内存、第二、显卡、第三、主板

网友(点评):
硬盘就不会吗?、

网友:
蓝屏 找内存  硬盘

网友:
先检测硬盘,然后不装驱动试试,故障依旧再考虑内存。

网友:
以我看先换内存试试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,今天下午我就遇到一个

网友:
导致系统蓝屏的部分原因:硬盘、内存、系统、驱动还有一些未知原因!但是前四种个人觉得最常见!

网友:
驱动问题比较大!

网友:
楼上的都很对。

网友:
BIOS   系统    内存    硬盘   是主要问题!

网友:
你换个私法统试下,有些系统不兼容的

网友:
磁盘驱动没有加载的原因很大

网友:
硬盘的问题

网友:
换硬盘,内存,显卡,CPU如果还是蓝屏的话,楼主应该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