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修NEC不开机一列

楼主(2011-08-02):
今天接到一台NEC,故障是不开机,拆机后检查发现主板有时可以开机,有时花屏,时开时不开,做了南桥不行,最后换CPU底座后面的大电容正常。

网友:
不明白怎么回事,CPU底座后面的大电容一般是Vccp滤波的

网友:
NEC的电容就是喜欢坏

网友:
不太理解。。你怎么判断出是cpu底座的电容问题,请问有什么依据没有、请指教

网友:
NEC大电容很容易出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