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刷写成功。卡在引导那里。

楼主(2011-08-02):
请问悍马HA-01刷写BIOS成功,为了支持AM3,过了BIOS LOGO,但引导不了所有可引导设备,U盘,硬盘,光驱等。其他正常。各位大大,求救下!!!
硬盘

网友:
首先确认bios刷正确了,看过了LOGO后看键盘灯有反应没有,是不是档机?重新再刷回原bios试试看能不能引导,如果能应该是bios资料不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