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线水晶头接法

楼主(2011-08-02):
网线有两种做法,一种是交叉线,一种是平行线

交叉线的做法是:一头采用568A标准,一头采用568B标准
平行线的做法是:两头同为568A标准或568B标准,(一般用到的都是568B平行线的做法)

568A标准:绿白,绿,橙白,蓝,蓝白,橙,棕白,棕
568B标准:橙白,橙,绿白,蓝,蓝白,绿,棕白,棕
你可以注意下,两种做法的差别就是橙色和绿色对换而已。

如果连接的双方地位不对等的,则使用平行线,例如电脑连接到路由器或交换机
如果连接的两台设备是对等的,则使用交叉线,例如电脑连接到电脑

希望我的回答能对你有些帮助

上面只是正规接法!
但是你2头都接一样是可以的!因为一般网线用的只有1.2.3.6  其他就算没接通一样都是可以用的!~

网友(点评):
也纠正一下:同类设备端口交叉线,异类设备端口平行线。

网友:
局域网是不是用交叉的做法呀

网友:
我每次都是568B的!

网友:
基本上者是用568B

网友:
呵呵 ,很老的东西了,现在,会作网线的人,很多了。

网友:
一般都是用第二种揭发。

网友:
这个做法言简意赅。很好!

网友:
帮客户组装了机器 人家自己弄的网线 连网线钳子 都有 咱以后想多赚点钱都不行了

网友:
LZ幸苦了,谢谢你分享怎么好的东西。

网友:
一根网线理论上能连接两个水晶头是不是。

网友:
这东西百度一搜大把的是

网友:
下次知道怎么接了哈

网友:
568B的方法

网友:
568B的用的比较多

网友:
好找的就别发了,来点有用的

网友:
现在都是用568B了,除非你家上网是用双网卡,电脑连电脑,一台做主机,另一台桥接过去,不过现在还有谁这么做呢,买个路由一切都好解决了。

网友:
挺 好 的,不错,顶了

网友:
我做的网线是B序的。橙白开头,棕结尾。

网友:
想起我刚刚做的时候。全都不通。

网友(2011-11-24):
来自: 贵州遵义 来自 贵州遵义
补充点小经验。
网线头不要留的太长或是太短,太长了,网线和水晶头容易松动脱落。太短了又很难压水晶头。
最好是网线的外皮刚好能进水晶头0.5厘米左右。
解开绞在一起的网线芯时,要反向多解一圈,这样拉直线芯时,线芯不容易乱跑。
测多条网线时,为了方便,可以使用交换机配合测线仪主机,小提示,交换机不要插电。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