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条网线一个路由器如何连接两台电脑

楼主(2011-08-02):
1、把宽带猫的输出线,插到宽带路由器的WAN端口上,用网线把路由器LAN端口同电脑网卡相连。

2、启动宽带猫和路由器的电源。

3、配置路由器,进行如下设置(具体应按你所使用的路由器说明书去做):

1)在IE窗口地址栏,输入192.168.1.1,打“转到”打开
要求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的对话框。

2)在用户名和密码文本框中分别输入“admin”,确定,打开器的配置界面。

3)在路由的网络连接向导里面选择使用“WAN端口”,“PPPOE协议”(注意不要选动态和静态),然后输入你的电信宽带账号和密码,在高级选项中选择:自动拨号。配置完后,把路由的电源关闭,再重启就可以了。

4、设置IP地址。

1)打开“本地连接”属性,在TCP/IP协议上双击,在出来的对话框中选择“自动获取IP地址、自动获取DNS地址”,其它机器都设置为“自动获取IP地址、自动获取DNS地址”。

2)宽带连接,均设为自动连接。

网友:
如果从别人路由拉过来的要关掉路由器的DHCP 还要改下网关

网友:
初学者值得一看。不错的帖子

网友:
看不明白,太深奥了???!!!

网友:
小儿科的技术哦,和主题有什么半系吗

网友:
小儿科。。。。有那么麻烦么?网线插机子上,IP设成自动就O了

网友:
电脑城里的人都知道吧

网友:
我怎么没明白呢 普通路由直接把网线接上然后不是就可以直接接上四台电脑?

网友:
哎,这东西就没必要占个位置了吧,楼主的意思我明白了,赚分

网友:
不是每个路由器都是192.168.1.1的也不是每个帐号和密码都是admin,具体要看路由器后面的说明

网友:
卖路由器的人都知道,买过路由器的时间久了,也会了。初学者用的上

网友:
我以为是一条网线连二台电脑呢

网友:
地球人都知道啊

网友:
这贴也敢发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