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sl410k反复不开机

楼主(2011-08-02):
接了客户联想 sl410k不开机,待机无,拆开,5v的cos管坏了,换一个,还是不行。一查,南桥供电没有,中间有转换管,换了,插电o了。可是杯具开始了,客户拿回去,第二天打电话,又不开机了。拿回来试好的,用适配器,可调电源,电池都能点亮。客户也没说什么,抱回,第二天又不开机。郁闷呀我。又拿来拆开,把io加焊,杯具呀,电池不充电了。没办法。换io吧。点亮,客户拿走,第二天又不行了,不开机。请各位前辈高手指点一下。

网友:
要在不开机时测试待机电压是否正常,

EC和南桥的晶体是否震荡,

网友:
不能只看待机电流,还要测试是否起震,特别是BIOS数据线有无波形

网友:
有些时候把EC或南桥用热风加热一下就可以开机的问题是很麻烦的

网友:
楼主搞定没有,我手上现在就有一台,也是在我手上都能开,客户一拿回去就开不了了

网友(2011-09-02):
问题还是没找出来啊。。。还是按照时序一步步检查吧。。。这个型号的很垃圾的。。坏的特多。。

网友(2011-10-02):
昨天修一台山寨本也是这样时开时不开的,确实很麻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