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HDD如何剪一段扇区?

楼主(2011-08-02):
用MHDD扫硬盘发现前10%的扇区不能修复了,要剪掉```不用其它工具``就用MHDD,该如何操作?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这个解决办法,期待高手

网友:
不可以MHDD只能从尾部剪切

网友:
分区,然后前面的那部分分成一个区~再删除,不使用就好啦

网友:
MHDD 没有这个剪接功能,只能用PQ