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M调整分区大小

楼主(2011-08-02):
在PM里进行分区的大小调整,里面有一个“在此之前的自由空间”,它有一个限制值限制你最大能调多大,请问这个限值PM是怎么定义的呢?

网友:
其实我觉得PM比以前的PQ能更好的解决这种问题,但要明白调整的一些基本东西,
1、各个分区是连续的,一个分区调整变小,就可以在这个分区的前面或后面留出空间,那么对应的前面和后面的分区就可以扩大了,也可以单独分成一个区。(打个比方:不能第一个分区的容量直接调整给第三个分区)
2、逻辑分区调整容量不能直接给主分区,比方第一个分区一般是主分区,第二个分区是逻辑分区,要扩大第一个分区,那么得先调小逻辑分区,再调小扩展分区,才可以将多出来的容量给主分区,或者单独成为主分区。(扩展分区跟主分区同等级,扩展分区可以再分成逻辑分区,PQ分区魔术师就没有这个规则)
调小分区进的“在此之前的自由空间”就是你要在这个分区前保留的空间,“在此之后的自由空间”就是你要在这个分区后保留的空间。
当想扩大分区时在此之前的自由空间”就是这个分区前现在可以分配给这个分区的最大空间,“在此之后的自由空间”就是这个分区后现在可以分配给这个分区的最大空间。
希望对你有帮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