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50刚换过主板掉电

楼主(2011-08-02):
这台G450刚开始是进水,拆机后发现有多处腐蚀和元器件烧坏,然后换了块主板,拷机时发现使用一切正常,但是看视频掉电

网友:
这是怎么回事求高手指教

网友:
那是不是你才换的主板的问题

网友A:
刚换的主板一般不都是有保的吗?去保去不就得了!

网友:
风扇没插吧

网友B:
也有可能是你主板散热的问题、检查一下风扇好坏、散热片装好么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刚换的主板一般不都是有保的吗?去保去不就得了!

可那已经是重新发的了

网友:
插了!风扇很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也有可能是你主板散热的问题、检查一下风扇好坏、散热片装好么。

电脑开机不操作不掉电!操作两分钟就掉电

网友:
扫一下硬盘、看看好坏、好的话你就把CPU换一个试试。

网友:
温度正常吗?

网友:
CPU供电多少。。。

网友:
铜管坏了
这机器我碰到过的!! CPU 温度高 但是铜管不导热!

网友:
应该是散热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