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2V-TVM/S不跑码

楼主(2011-08-02):
华硕M2V-TVM/S(清华同方机器)

故障现象:
不跑码,复位灯常亮
故障解决:
首先目测一下板子,发现前置USB的5V供电保险烧坏。更换一个后,上电仍然故障依旧。另外还有一个828M芯片。

测量内存供电为0.46V,看来内存供电没出来。测量828M第12脚"VDIMM_STR_EN"电压为0V,此脚为内存供电开启脚。说明内存开启信号不正常,导致内存供电出不来。接着测量828M第7脚"ATX_PWRGD"电压为0V,此脚为电源好信号,当828M收到PG信号后,就会从12脚发出内存电压开启信号,来开启内存供电。从828M第7脚开始跑线,连至一个272排阻,

排阻另一边为3.3V,断电打828M第7脚阻值不短路,不断路。怀疑272排阻有问题,从料板上拆一个换上,接着测量第7脚电压恢复为3.3V,原来第7脚是由橙色3.3V上拉来的。继续测量内存供电1.8V。电压是出来了,但是板子仍然不跑码,复位灯还是常亮。看来还有问题。测量CPU供电0V,原来CPU供电没有出来,上假负载,测量VDDA电压2.5V,继续走828M时序,测量第13脚"VCORE_EN"电压为0V,此脚为CPU供电开启脚。此脚是在VDDA电压有效2ms后发出的。那么VDDA电压已经正常,而828M并没发出VCORE_EN,怀疑828M本体损坏。

料板上拆一个换上,再次上电,诊断卡复位灯闪一下,直接测量假负载CPU VCORE,VDDA,CPU复位,均正常。换上真U上电,诊断卡顺利跑码。
看似故障修复了吧,其实没有哦,真没想到这板子还有一个奇怪的故障。将主板装回机箱,开机进系统后,大概1-2分钟,系统自动提示正在进入待机状态,屏幕黑了,这时风扇还在转,动键盘,鼠标,按电源开关,都不起作用。以为系统问题,重新分区装系统后,故障一样。换内存,CPU,硬盘,故障依旧,难道还是主板问题?找了一个其它的板子,上原来的CPU,内存,硬盘,进系统一切正常。怀疑问题还是在主板上。想起板子上的前置USB保险已经被烧过,并且上了一个好的保险,是不是这里影响到主板不稳定?拆下板子,将换上的保险再拆掉。进系统测试还是那样。难道更换料板上的828M芯片不稳定?又重新找了一个新的828M芯片换上,进系统仍然那样,我晕。
但是现在故障有些变化,原先是进系统提示正在进入待机状态,然后屏黑了,风扇在转。现在是提示待机后,风扇也停了,直接就关机了。是不是因为温度的问题导致呢?又更换了一个新的CPU风扇,并且也触摸CPU,南北桥和几个重要IC的温度,都很正常。非常的不解。休息一会,重新分析一下故障,整理一下思路。每次是进系统后出现这样的情况,而在开机进系统的过程中一切正常,想到这里,将硬盘线拔掉,直接开机让自检停在找不到硬盘的画面那里测试,开了有半个多小时,没问题。看来是不进系统正常,进系统后就自动待机或者自动关机。枪头准备指向南桥了。会不会是南桥里面的上电待机模块有问题,或者是南桥不良导致的。手上正好有块这样的南桥,但是还是不想去换它。
又想了一会,再次开机,进入BIOS设置,将主板的串口,并口,USB,声卡,网卡等接口部分,全部关闭。再进系统,故障又有变化了,大概开了有20多分钟没有出现问题,这时心中大喜。正准备去倒杯水,刚拿杯子,机器又停工了。这次决定不搞了。。。。。。。!
到了晚上,还是回想那个故障,突然想起在系统属性里面有一个电源使用方案设置。“桌面点鼠标右键----属性----屏幕保护程序----电源”在此项里面有三个选项“关闭监示器,关闭硬盘,系统待机”。我将这三个选项全部选为了"从不",然后确定。当时设置完后将机器重启了一下,一直没有关机,机子大概开了有一个半小时,一切正常。不确定。将机器晚上不关,一直开了一个晚上,早上起来,第一件事看机器有没有正常。只见显示器依然在那亮着,心中特喜,心想故障应该解决了。通知客户取机,过了一天,又去个电话给客户问了一下,客户反应机器一直正常,所以我这才确定可以在这里写贴了。
当时设置的时候,我没有拍照,现在就拿我自己的本子来截个图。

网友(点评):
另外还有一个828M芯片,测量内存供电为0.46V,看来内存供电没出来。测量828M第12脚"VDIMM_STR_EN"电压为0V 请改上完整电源IC型号,应该是IT8282M等等吧,免得新手看不懂.

网友:
哥哥,前面的828m思路清析的,怎么到了后来,搞个乌龙出来,系统有问题,怎么不搞个PE下测机。还有个,你把网卡USB这些关了,后来有没有开回来呀。如果开回来,你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改变,就是系统的电源设置了一下,那开启电源管理下面,进入睡眠状态,按一下开关健,他还会wake up的吧。

网友:
前面BIOS里面关闭的东西,全部打开了呀,我不是说了嘛,关闭那些东西,仍然故障依旧,而最终解决,就是在系统里面设置的那两步。

网友:
只不过在关闭BIOS里那些东西后,故障有点小变化,也就是出现故障的时间延长了。

网友:
那系统的设置跟你的主板有什么关系吗。

网友:
不知道什么原因,反正最后的解决,就是那二步,叫我解释,解释不来。
但是我换了其它板子,没这故障。
我想呢,要么这块板仍有问题,我没修出来。而是通过关闭系统的一些功能,使它不出故障。

系统方面是决对可以排除无问题,因为我每天在店里至少要装10台机器的系统,也没见过这样的情况。

网友:
哈哈, 一波三折。 楼主的精神挺强悍的。  我们这里20分钟杀不了的就没时间了。

网友(点评):
那你们的维修量可不一般啊

网友:
LZ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  值得我们这些搞技术的人 学习

网友:
哇,你精神可嘉。。。。。。这么有毅力

网友:
Lz这好像不是你的作品吗,大家看他的图不是今年的 呵呵

网友:
对啊, 你的图片是哪里来的?
怎么是09年的, 在你修好之后你装过系统了吗?用你这个板子

网友(点评):
应该是数码相机时间设置问题

网友:
奇怪来着。。。。要是装了系统的话。。。系统都是默认关闭硬盘。系统待机都是从不的。

在又就是楼上说的对。。照片时间。都不对列。

网友:
我上次发的贴已经说过了,我的明基数码相机电池不行了,拍不了两张就要冲电,将电池拿下来后,我的相机时间就会回到09年。所以我所拍的照片都是09年,可以看一下,我所发的贴,照片都是09年的。在下次拍照的时候不会出这种情况了,因为电池已经定过了。

网友:
思路很清晰。就是后来关于系统待机的问题开始没仔细想。。。你不是分区做系统了吗。怎么还会出现几分钟待机的状态。非常不解

网友:
哦弥陀佛,被系统给折腾了

网友:
比较新的笔记本装XP也要这个配置下,要不关不了机

网友:
楼主很强啊!这也能搞定!!

网友:
另外还有一个828M芯片,测量内存供电为0.46V,看来内存供电没出来。测量828M第12脚"VDIMM_STR_EN"电压为0V
请改上完整电源IC型号,应该是IT8282M等等吧,免得新手看不懂.

网友:
楼主 重装系统后应该 桌面----属性----电源这一选项是默认的都是从不的   求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