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启动时提示Press F1 to continue,DEL to enter setup是什么意思

楼主(2011-08-02):
启动按F1才能进入系统的原因及解决方法:

开机时要按F1这是BIOS设置错误引起的,一般由以下几种情况引起。

1、没有软驱但启用了软驱,可将软驱禁用。
开机按DEL进BIOS,选择:STANDARD CMOS FEATURES
DRIVE A : 设置为 None
DRIVE B : 设置为 None
按F10 保存,输入“Y”回车即可。

2、内存有问题 或者CPU频率被更改,更换内存、恢复BIOS默认值即可。

3、原来挂了两个硬盘,在BIOS中设置成了双硬盘,后来拿掉其中一个的时候却忘记将BIOS设置改回来,也会出现这个问题。
只要恢复BIOS默认值即可。

4、如果上述设置后无效,可能是 COMS 电池没有电了,打开主机,抠下纽扣式COMS电池,更换新电池即可。

5、恢复BIOS默认值的方法:
开机或者重启电脑按住DEL键,进入BIOS;
找到 Load Fail-Safe Defaults ,按方向键选中后回车,提示是否确定,按Y,回车。 最后选择Save&exit step(保存设置),直接按F10也可以,按Y回车自动重起,设置生效。

网友:
CPU风扇错误也会提示按F1的,还有时间没有设置也会的……

网友:
学习了,经验帖,

网友:
一般出现这种情况,电脑不是有提示在上面的吗?

网友:
路过,这个问题一般应该都知道

网友:
好像到这来的都知道吧!

网友:
f1不是可以关的吗

网友:
楼主太强大了,我是没入门的菜鸟,提示F1继续还真不知道怎么解决。

网友:
我不知道是否要回帖,楼主发出来也不容易,
温故而知新吧

网友:
cmos的设置改变了 进入重新调整一下就好

网友:
小虾路过。复习下

网友:
应该都知道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吧

网友(2011-11-17):
第一继续,第二设置

网友(2012-08-08):
press<f1>to setup  这个什么意思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