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式电脑黑屏怎么办?

楼主(2011-08-02):
台式电脑突然黑屏了,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?
黑屏
解决办法
电脑
电脑黑屏
xmlayxf123
关机重启

网友:
重新开机呗~要不就看看是不是接口没接好~~

网友:
。。你把情况说一下啊 你怎么操作的 就关机了

网友:
楼主说的这么简单,我也就说的简单些啦。 首先你看看线有没有松掉,插拔下内存和显卡,或者直接换内存和显卡。这样还不行,你重装个系统试试看。

网友:
重开来不?

网友:
是不是长时间没动键盘鼠标屏保了

网友:
是不是屏幕保负了,

网友:
确认电源、接线、内存问题、操作系统问题

网友:
都不是神 能把具体情况说明下么

网友:
是怎么个黑法啊

网友:
黑屏后机子还在运行的情况下,不是显卡的问题就是显示器的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