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DV3 加电掉电

楼主(2011-08-02):
惠普 DV3 有3V 5V 按开关 3 5V没了 掉到0.00电流 自然损坏 咋回事呢 测试发现 PL803 阻值007 好像短路 是给显卡供电的
显卡
掉电

网友:
好像是哪保护了!你把显卡摘了 看能不能加上电!

网友:
显卡核心电感式阻值蛮低的,触发后,电流跳到多少掉电

网友:
后级有短路的,细细的查下!

网友:
显卡7欧正常的,后级有短路

网友:
我换了 个南桥 82801IBM 不行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