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 MP622 图像偏红

楼主(2011-08-02):
明基 MP622     刚开机 一切正常  点一段时间  图像偏红 请问是DMD 芯片 的问题吗

网友:
再补充说明下  把机器 倒着点  轻敲击底壳   很快就偏红

网友:
显示器吧,是它灯坏了

网友(点评):
警告一次,未看清是什么物品乱下结论。

网友:
没接信号

合成科技 -2 没接信号图像偏红?谁告诉你的

网友:
先测灯管吧。在看RPG

网友:
明基 MP622  投影机  图像偏红

网友:
没接信号  背景偏红   正常的时候 是蓝色背景  显示无信号   点一段时间  就变成红色背景 显示无信号

网友:
一般是主板 大芯片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