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烧主板南桥问题,求教导

楼主(2011-08-02):
一长城300W电源`从上个月开始出现以下问题`会突然掉电,不过这掉电可不是单单掉电这么简单,每次掉电死机都会烧主板南桥...为了试验,已有三块主板阵亡.电源的电容已全换....

不知同学们有遇到过不`

网友:
以后修电脑吧这电源换上包换主板``

网友:
汗  老兄真猥琐啊     你看看保险  还有二极管有没穿的

网友A:
烧南桥 待机电压有问题。

网友:
这两个都没穿呢``平时换上新主板都是正常使用的`有时候一天有时候5-6天才会烧南桥`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烧南桥 待机电压有问题。

各个输出口电压都正常呢`在空载的情况下都测过了`

网友(点评):
没负载的情况下 测出的电压不是很正确的

网友:
我也有一个电源,空载量都正常,上电就烧主板或内存,再量还正常用。冷钻呀

网友:
反馈的问题     换了把   长城的电源   一般是不坏的    坏了 你就不要秀了

网友:
烧南桥的话,应当是待机电压高引起的吧,,,!!不过,南桥的5VSB 都有隔离稳压部分才到南桥的,,,如果是直接用紫5V到南桥的话,肯定是待机电压高引起的!

网友A:
待机电压可以有一瞬间升高损坏的。这种软故障很难查的 你只有带假负载 慢慢代换待机部分原件。主要应该在取样稳压反馈 开关管 幅度控制管。

网友:
顶楼上张老师的,个人也认为反馈部分有问题,只是这个毛病发作不定期,不好修,要是我就不修了。

网友:
烧了,是换南桥还是换主板啊。如果是换南桥要考虑主板有问题。如果是换主板还烧南桥,换个电源排除一下是否真是电源问题。

网友:
第一次是烧的自用的主板`南桥还没得换`第二次是烧了淘宝买的主板`拿回来用一天就烧了`果断退了回去`没亏`第三次是新主板`保修三年``已经返厂`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待机电压可以有一瞬间升高损坏的。这种软故障很难查的 你只有带假负载 慢慢代换待机部分原件。主要应该在取 ...

我还想拆开关管用呢``````当备用件``看来这电源是无修了```

网友:
电源就别修了,直接换了吧

网友:
看一下IO呢!

网友B:
请问楼主 你是根据什么来判断是电源的问题呢?..就是因为碰巧有几块主板坏了么?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问楼主 你是根据什么来判断是电源的问题呢?..就是因为碰巧有几块主板坏了么?...

是的``二手的不说质量如何`后来那是新的`同一病症是烧南桥`CPU 内存`显卡`这几样`分别换过`比如`第一次换板`先吧CPU和显卡换了`烧了后`再把内存也换了`这样换的件都是在其实机子上正常长期工作的`这叫替换法`
碰巧这词说得有点那个`从第一次出现烧南桥我就锁定了电源`因为是突然断电`再起就不触发了`这样的情况下`只有怀疑CPU CPU座虚焊会突然断电`二是显卡`发现烧南桥后`换板就要把原来的CPU和显卡换掉`排除出去`第二次还是断电烧南桥`只有内存没换`在这个时候差不多可以确定是电源`所以把电容全换先`在第三块新的主板上`再把内存也换了`虽然内存的机会很小`但是我在修内存的时候`也出现过突然断电的`是金手指的问题`这些都换过后`最后就可以确定是电源了`

网友:
跺吧跺吧扔垃圾桶吧,又不值几个钱儿,免得让收废件的收走再转手卖,再烧别人的主板,你说是不?

网友:
果断换电源,此电源可以接一个假负载慢慢研究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