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2043NW电源正常不开机

楼主(2011-08-02):
前几天接到一台三星2043NW显示器,现象是不开机,测得5V,12V,3.3V,2.5V的电压没的问题,电源指示灯不亮,测开机信号也没有,判断为驱动板坏,在网上搜了一下资料,说是数据可能有问题,又把数据给重刷了,还是开不了机,前机订了一块代用驱动板回来是,回来后发现那驱动板是乐华的NT68167的板,接上去指示灯能亮,但显示不了图像,按面板的触摸按键也没有反应,反来把乐华板数据重刷了,能显示,但是触摸按键没有一个能用的,这台机子像这样的情况要怎么救呀

网友:
驱动板的那个程序时不能随便刷的,你刷的是普通的按键,而不是触摸键,淘回来的一般都刷好了的,所以你一刷就没有了,在找一块板子吧

网友A:
三星的驱动板都有这样的通病,你在驱动板上找找有没有一个八脚贴片,A81SC,一般三星的机器,电源正常不开机很多是它的故障,换换试试,祝你好运

网友:
买回来接上去显示不了,二十来块钱的板不想退货那么麻烦了,以为自己刷也没有问题,谁知道这个三星触摸按键那么难搞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三星的驱动板都有这样的通病,你在驱动板上找找有没有一个八脚贴片,A81SC,一般三星的机器,电源正常不开机很多 ...

那个驱动板上面有一块24CS08和一片25L1005的芯片,这两个芯片都被我刷了

网友:
老大  你找一块换一下试试啊..

网友:
估计是MCU程序有问题,LZ刷的什么程序呀

网友:
三星的不能乱刷程序,搞三星售后的应该有正规程序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个驱动板上面有一块24CS08和一片25L1005的芯片,这两个芯片都被我刷了

刷那没用,不要总是想着程序出问题,你换下A81SC那个八脚芯片试试,程序能写回去最好还给他还原

网友:
可能是程序的问题

网友:
三星的触摸按键的确实很头痛

网友:
没有用吧,我也遇到过,是华硕的显示器,也是改了驱动板什么都是好的就是按键不能用,搞了一天最后没办法就还给客户了,伤心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