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北桥和IO得好坏判断,仔细看下,有帮助!!!

楼主(2011-08-02):
一、通过测PCI槽、AGP槽对地打阻值可判定南北桥有无损坏1、PCI槽中所有的AD复合线对地打阻值都为300~800之间数值,说明南桥好;若由无穷大,说明南桥虚焊;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,说明南桥坏;2、AGP槽对地所有AD复合线对地打阻值都为300~800之间数值,说明北桥好;若由无穷大,说明北桥虚焊;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,说明北桥坏;3、内存槽,通过对数据线进行打阻值判断,都为300~800之间数值,说明北桥好;若由无穷大,说明北桥虚焊;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,说明北桥坏。二、对主供电部分输出电感一端或Q1场管的S极、Q2场管的D极打阻值,在不插CPU或假负载的情况下,即判断北桥好坏1、在40左右数值为正常2、在20~30左右为北桥有轻微损坏3、在10以下说明北桥损坏三、对于IDE口、USB口打阻值来判断南桥是否有损坏1、IDE口,打2~9针、11~19针、21~29针、37~39针,对地阻值有600左右且相差不大的数值为南桥正常;有无穷大或1000以上的数值为南桥虚焊或IDE口到NQ之间的小电阻烧断;如阻值明显偏小为南桥损坏2、USB口,打两个USB口的2、3针共4根针的阻值,如有500左右的数值说明南桥正常;如有无穷大说明南桥虚焊或它们到南桥之间的小电阻损坏;如有阻值明显偏小说明南桥损坏845GL的那不是AGP槽,虽然长的一样,但是那个叫做ADD槽,插ADD卡的,AGP数字显示扩展卡(ADD扩展卡)不是一个独立工作的设备,它必须与Intel Graphics Memory Controller Hub (GMCH)协同工作以提供高质量的数字信号输出。GMCH是CPU中的高度集成化图形处理单元。这样它所提供的多媒体引擎可提供高质量的2D、3D、视频和图形显示功能。它通过1.5v AGP接口提供外部图形处理引擎。当ADD扩展卡接入1.5V AGP接口,可提供数字信号输出功能。  ADD卡包括采用全高板型设计的TMDS/TV ADD card(支援DVI/TV输出),及针对超薄PC采用半高板型设计的TMDS ADD card(DVI输出),见下图。845G/GL芯片组主板可通过这两张子卡直接连接液晶显示器,或是进行TV输出,对于商用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相当有吸引力的廉价解决方案。  ADD卡的接口与AGP完全一样,这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不少的困惑的主要原因。在此,特别说明,采用Intel845G/GE(如:P8、P8/333)的主板上的AGP插槽,可以使用ADD卡,也可以插AGP显卡;但是采用845GL/GV芯片组的主板(如:P8L、P7BL、BA1/GV),只能用ADD卡,否则可能会烧毁主板。 IO要直接判断好坏有些困难.不同的IO引脚定义不同,判断方法也不尽相同我就拿W83627HF为例说一下吧!61#  +5Vsb待命电压70#  +3.3V待机电压。72#  +5V待机电压,触发后为低电平74# ,76# 电池电压输入(+3V)12#, 48#, 77#,97#,114#  +5Vcc(核心电压)28#  +3.3Vcc(核心电压)以上任何一脚对地短路一般可以判断IO坏.31# -37#打印机管理 58# ,59#,60#,62#,63#,65#,66# 鼠标键盘管理打以上二极体值如果不相等一般可以判断IO坏.以上说的只是一般情况下!况且要打那么多针脚的值很麻烦.要准确判断是否IO坏,只有用替换法了一般如果怀疑IO有问题就直接替换就知道了.快速判断南桥好坏一,PCI a14脚对地阻值小于80。二,南桥周围电容对地短路。三,USB数据线对地短路。四,待机时,南桥温度高。五,COMS跳线中间脚对地短路。六,1117中间脚对地短路。

2楼说的什么话。。很多东西都有人说过,怎么你也说?生活就是再不断的重复。你的那句话别人没说过?你说我听听?? 那个新手不是重基础开始??你学了,看了,后面还很多人的。。楼主我支

网友:
这个都发过了,还复制!

网友:
排版太差了点...

网友:
请排版好了重发吧

网友(点评):
人家愿意发已经很好了,还说什么差,重发???你学不学是你的事。你怎么不叫饼哥给你重讲??

网友A:
哈哈,就是这份资料,让我搞定了一块3个师傅都没搞好的板子最后是因为桥附近有个主供电线断了,很隐秘的一个地方

网友B:
写的很好呀,我要收藏了。

网友:
我不知道以前发过没有,反正我是第一次看到。
谢谢楼主~~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哈哈,就是这份资料,让我搞定了一块3个师傅都没搞好的板子最后是因为桥附近有个主供电线断了 ...

漂亮啊。。你成了3个师傅的师傅了。。。再接再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写的很好呀,我要收藏了。

:lol;P:lol:lol;P;P:lol:lol;P;P:lol:lol;P;P

网友:
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

网友:
  转载请注明     转发先做好功课

    ctrl+v 有意思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