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问用酒精的朋友你们用的是什么酒精??

楼主(2011-08-02):
我看别人用的 是100%纯度的酒精 我开始不知道 就买了医用的 95% 请问这两种有区别吗???价格上的区别还是 什么上的区别呢???

网友:
都差不多了,没有必要担心

网友:
都是清洁用的,只要能清洁干净,好做就可以了

网友:
我们这只有这种酒精。凑合用。

网友:
100的是工业酒精。这个惨水少。明白?易挥发,短路性故障大大的减少,用这个好

网友:
我用的是医用酒精,挥发慢清洗后效果好,工业用的酒精100,清洗后有可能电路板发白?

网友:
我用的是工业酒精,外加点抹机水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参与!!我这里好像没有工业的卖 只有将就医用的把!!!!

网友:
用来洗按键? 我都是用松香水

网友:
还是用稀释济吧

网友:
无水的咯。

网友:
还是用专业的主板清洁剂吧!酒精对主板不太好吧!!!

网友:
我就用的医用酒精挺好!

网友:
我用是淘宝上卖的洗板水 具体是什么忘了 挥发的很快

网友:
就是,洗板水最好用的

网友:
都差不多 还是洗板水好用一些

网友:
酒精对板子不好吧

网友:
淘宝可以买洗板水?这东西易燃的东西快递也给递,我是用的台湾维修佬的洗板水,不发白,很好用,毒性很大

网友:
我用了洗板水,也用无水酒精。

网友:
无水乙醇,化工商店有卖。10元一大瓶。

网友:
工业酒精啦,总不能是食用酒精吧?

网友:
要是买了掺水的 就倒霉了

网友:
现在洗板水不给邮了,只有用酒精了

网友:
没太多区别。看着用吧

网友:
没有百分百的酒精,一般都是97

网友:
我是直接从厂里搞的工业酒精~貌似纯度挺高,闻一下蛮冲的

网友:
我用的是洗板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