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50 电流跑1.0-0.5-1.0

楼主(2011-08-02):
前奏:待机0,16不开机,
声卡发烫,拆之,待机0,06,
EC微烫,拆之,待机000
换EC,待机0,01正常,可以开机
电流跳变0-1.0-0.5-1.0

经测
CPU供电0.95
CPU供电IC有发PG出来,
南桥PCI  PLT都有发出。
当电流跳回0.5时,EC的引脚S3上有3.3V到0V的跳变,当电流再到1.0时,S3恢复3.3V.
相应PCI 复位随S3跳变而跳变.

网友:
你还的EC是什么型号的啊!!是不是里面有资料的啊!!有的EC不能随便换的啊!!你刷BISO看看!

网友:
CPU 复位电压是否正常?

网友:
CPU供电不足

网友A:
CPU供电不足会引起南桥对S3的动作?正常的CPU应该为多少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CPU供电不足会引起南桥对S3的动作?正常的CPU应该为多少。。

英特尔芯片组是1.05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英特尔芯片组是1.05

哪只能从这里下手咯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