翔升爵豹7600GS

楼主(2011-08-02):
翔升爵豹7600GS,对于这一款来说,用的是NVIDIA零七年的GPU,它就存在工艺上的问题,所以它不再生产,但我手上有十多张,还是要修好的。

上机测试,还算可以,勉强看的到,就算你眼力不好,就盲测吧,反正不难

用批处理后运行MATS测试,结果显示有报错,但看得不是很清

用好的显卡启动,查看清晰的测试结果,显示C通道数据位出错

拆除散热器,涂上焊膏,但先将GPU用风枪加热,再涂焊膏,这样固体焊膏才能流到里面去,不要多加,这不是水,再说加焊后还要清洗的
上BGA加焊

加焊好后,再测试,通过。希望你也一次就过,空焊的情况只要小心操作是一次就搞定的。

网友:
现在很多显卡都是加焊主芯片就行了!

网友:
这是台式机的,不是笔记本的,,笔记本的那个时期的是有问题,,,

网友:
这是一般维修显卡的方法!

网友:
我弄显卡一般都是这么搞的,上个BGA搞定

网友:
不会修显卡啊,只会:不能上电看管子,能见上电加焊主芯片。
哦卖噶

网友:
显卡有问题,一般先量电压,再加焊GPU不行就扔掉了。

网友(点评):
我也是这样

网友:
学习了!我也有几张花屏的显卡呢

网友:
MATS测试坏的显卡怎么看啊

网友:
没有BGA就用风枪,风枪一般多少度?

网友:
我没用过风枪吹,它加热不均,成功率不高。没BGA时是自己用废机箱DIY的一个BGA,板子一般都有不同程度的变色和变形,虽如此但也要比风枪好。我想你用风枪的话要注意远近和室内风,风枪还有一个问题是每台风枪的使用度不一,实际温度也会有不同。不想动时我会用风枪吹下坏芯片的,我这台看天气了,天热我就调到245-250,下雨了我就换到275-280.

网友:
但是好像要一次过吧?如果一次不成功的话,再修复好的几率很小了。

网友:
我的技术暂时只能到两次,第三次时我就不敢上了,因为加焊多后你不能保证连续三次不坏芯片,哪怕我确定它是好的

网友:
请问既然坏显卡显示不出测试数据,换了个好的显卡,为什么好的显卡能显示上一个坏显卡的测试结果呢?怎么操作的呢
?不能理解,请解释下,帮助下新手

网友:
是这样的,有一个显卡的测试软件MATS是放在硬盘里,在DOS启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