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网本做不了系统!!

楼主(2011-08-02):
请教一个技术问题!我现在正弄一个 阿图木上网本子 故障是:做不了系统 进PE就黑屏 进BIOS 正常 怎么调整都没问题 盘载下来做也不行。就是 进不了WINDOWS界面。北桥已经加焊了 无效果。内存换过。不知道遇到过没有,你们经验丰富。

网友:
系统没有G进去吧
要不硬盘有问题

网友:
正常把硬盘拿掉 进PE都不行的。所以不是硬盘问题了。内存换过了,也有朋友提示过BIOS的 明天试一试吧!!!

网友(点评):
bios的可能性不大,,

网友:
先进BIOS把硬盘模式改成ATA的看看行不行!

网友:
    什么问题要做系统 ?   硬盘坏还是原系统问题。    昨天也遇到一台比较老的机子做不了系统    最后把原盘的分区表拷过来才搞定的   呃   --_--!

网友:
你先确定你修的上网本屏是不是好的

网友:
以前有碰到过不能进系统,换了板。

网友:
呵呵,前连天我也遇到这种情况,已进win画面死机,用pe没事,

网友:
拆外设---刷BIOS-----换BIOS

网友:
想到的 都做了还没好使。郁闷 全国就我遇到了 呵呵!!!

网友:
硬盘拆下直接GHOST,然后把盘装上释放系统!

网友:
刷BIOS试试看

网友:
上网本一般只有用纯净版的系统才能做进去

网友:
拿下硬盘做一个看看

网友:
阿图木,蓝天等这些上网本坐不上系统,太正常了!

网友:
硬件会引起,实在不行,做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