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发现不了摄像头了???

楼主(2011-08-02):
笔记本 顾客说是删除了文件摄像头就没有了 我就重装驱动 用驱动精灵和驱动人生根本就发现不了摄像头 设备管理器也没有问号和感叹号 重做系统了还是一样 ????????

网友:
摄像头坏了吧。

网友:
打开A壳 量下摄像头有没有供电!

网友:
看看驱动和 摄像头的电压

网友:
首先你得确认摄像头坏了没啊?或者刷一下BIOS

网友:
应该是摄像头坏了.

网友:
我的本本也是,应该属于硬件问题

网友:
硬件有问题的几率大些!

网友:
拔下摄像头连接线插到另一个USB接口试试应该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有些笔记本摄像头是有开关的,你看下是不是关了~

网友:
是不是 键盘上有开关呀 开一下开关没准就好啦

网友:
什么的机器有的要在键盘上面打开才发现的了的

网友:
就是 Win7系统不显示,我有一次给客户都么找着,悲催啊。

网友:
装安装版的XP系统试下吧,我觉得还是系统问题

网友:
是什么系统啊?Win7的系统是不显示的,XP的可以看见,

网友:
都在乱说,找不到问题的根本。很多摄像头在xp下无驱动,特别现在出的笔记本带的,连设备都看不到,装回win7就可以了

网友:
搞个外接的试试、、、、

网友:
1.看看键盘是有没有摄像头开关,一般的都是Fn+F11或少部分Fn+F3
2.Win7不直接显示,装QQ里面视频一下看看
3.安装主板驱动试试。部分摄像头用的不是USB,是总线。必须装了主板驱动才能发现。可以安装驱动人生试试。

网友:
强烈的怀疑是不是键盘上的快捷键把摄像头关掉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