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4411S 无待机维修求助中

楼主(2011-08-02):
接一台 HP 4411S
无待机  测Q25 1234脚都为高
5678无输出。
ADP_EN#为低batcal#为高才能让4脚为低电平 是么

ADP_EN#  和batcal# 是怎么产生的 我很迷糊。。

先不管他 我把Q25的1脚飞到Q26的5脚 成功有待机 3V  5V都出来了
开关也有3.3V  电压在0.022 然后按开关后 开关灯亮 电压升到0.023  然后掉到0.015 灯灭。
看样子ADP_EN#和BATCAL#没有正常产生开不了机啊 跳过是不行滴
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他们是怎么产生的? 问题应该是出在哪? 给兄弟支支招
在线等。

hp 4411s 6050A2252701-MB-A3.pdf

网友:
关注中有几片板都是跟你的差不多,不知道具体怎么控制的。

网友:
第二个图 谁帮忙分析一下呀。

网友:
别让人家给你分析了,懂电阻的分压公式吗?懂比较器的原理么?不懂建议去补点基础,就不用别人分析你也懂的,迟早你都要懂的,早点学吧,早懂早好

网友:
ls100r 大于4V左右 7脚才能输出低电平  现在是17V
LS100R现在是低电平。正常应该是高电平的。
  LS100R 是U14的OUT脚输出的, 查U14的5脚供电  +V5S 没有电压,
4脚也没有输出。现在查+5VS是谁产生的。看图应该是 TPS51120产生的。由SLP_S3#3R控制 +5VA 转换成+V5S
现在找TPS51120有没产生+5VA 以及 SLP_S3#3R有没发出 路漫漫啊。

网友:
查到+5VA没有产生!继续去查TI_TPS51125_QFN_24P U26的工作条件!!
路漫漫啊。

网友:
u61的供电是+VBATR 没有
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发出来的 请兄弟们指点一下我转回原点来了。
+VBATR如果是过Q25 过Q26产生的  那不悲催么 +VBATR应该是先产生的呀 才能让间接让Q25导通 。
兄弟们 快分析分析。

网友(点评):
Q25在你接上电源就会经过R1072得到一个高电平就导通了。。跟+VBATR什么事。

网友:
请人支支招~

网友:
基础嘴重要

网友:
已经有待机了。。 各路电压也正常了 但是没有 SLP_S3#_3R 按开关无跳变 3V 5V 正常电压没开起来。
电压一直保持在0.02
SLP_S3#_3R 的条件是什么?

网友:
英业达的板子你也想跳时序,省省吧!

网友:
额 哈哈哈 那还是老实去看一遍吧。

网友:
要是能整一张主板的大图出来就好了,别分成小段

网友:
SLP_S3#_3R 的条件是什么

网友:
折腾了一太,终于知道了 为什么这个不导通,因为要插适配器,适配器中间的针 会产生6V 所以就导通了
现在是不触发,KBC的 PWR PW ON  一直是高 没有高低高跳变
下一步去查KBC的 工作条件。哎 慢慢学习吧。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read&tid=426427
好好看看这片文章,对你的帮助应该很大的。

网友:
懂的就出来讲讲,不懂就算,至于一大堆废话在这啰嗦么

网友:
问题找到没,找到可以分享吗?

网友:
4416S需要原装适配器吧,或者要专门的HP电源头才能开机

网友:
另外,你检查一下开关到EC的线通不通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