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1320电池补充电维修案例(绝对原创)

楼主(2011-08-02):
今天修了台DELL1320,客户描述电池补充电,实际检测插可调电源后无充电电流。

维修思路;    先用排除法,排除电源适配器..电池后查充电电路。

维修经过;  1   更换电源适配器故障未排除,DELL机器在BIOS状态下必须要认到原装适配器比如电源60W——90W,在BIOS里会出现60W或90W此时适配器才能给电池充电

                    2   进BIOS后没有识别到电源

                    3   查ENEKB926QF(电源管理)118频测ACOK信号电源电压正常,PD5..PQ53到适配器上无元器件损坏,故更ENEKB926QF(电源管理),换后故障依旧。
                    4  最后刷BIOS解决问题

网友:
这也和BIOS有关

网友:
呵呵  其实 BIOS也很重要

网友(2012-01-06):
有时要换电池试下。。。。。我上次就进了2块新电池,都充一下就充不讲电。。害得修了机器。。。结果还是电池问题。。。。现在新电池质量太差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换电源芯片。搞了几天。。后来搞一块原装电池就可以了。

网友(2012-06-27):
我今天来了一个1320  也是不充电  一会看看刷个BIOS

网友(2013-05-02):
118脚PS_ID 正常 BIOS无效 ,不知道啥问题了

网友:
下回得注意了。。。没准就遇上了。。

网友(2013-07-06):
我也刚遇到个,单用电池可以开机,用电源就不行  进系统也不充电,我刷个试试

网友(2014-01-10):
不能持续充电  PSID 3.3  充10秒就不行了 楼主为什么?

网友(2014-06-22):
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,装上电池不开机,有时开机,但进不了系统就掉电了。电源指示灯亮红色,好像是供电不足的样子。还没有解觉啊,希望大家给点建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