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REF电压的错误判断

楼主(2011-08-02):
今天修一块ASUS F81SR,开机掉电,查各供电,在开机的瞬间,只有1.05供电没有出来。CPU更是没有了。没有图纸,就找到了MAX8743的芯片资料。根据以往的经验,REF只要有电压,就可以判断芯片没有问题,于是就查外围电路 。查了一会儿,没有结果。请教老师,于是换了一个MAX1845,试机,都正常了。
以前是在一个视频教程里看过,测得REF只要有电压,芯片就没有问题,可见,不完全正确。

网友(点评):
会不会是楼主搞错了

网友:
拆的是系统供电芯片吗

网友:
REF只说最基本的条件满足吧,

网友:
以前是在一个视频教程里看过,测得REF只要有电压,芯片就没有问题    这个话是谁说的啊?拿砖头拍他!    REF是在电压信号出来之前的条件

网友(点评):
我也看到了,难道不是吗

网友:
多谢你们的见解,新手不明白!

网友:
我们可以把供电芯片分为两部分来看,拿1631来说吧, 第一部分需要满足16V住供电和SHDN信号,就会工作,表现为REF基准电压的产生,所以说REF电压出来了,表示芯片第一部分已经工作了,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控制的电压就产生了。

第二部分才是驱动mos管产生3V  5V电压产生的,第二部分要工作,条件是第一部分必须正常,然后满足ON3 ON5的开启信号和主供电BST5V,这个第二部分的主供电是由芯片第一部分工作正常后产生的VL5电压提供的,

实际上只有掌握的芯片具体的工作顺序,和各引脚功能,供电部分是比较好修的。

希望对楼主的思路有所帮助,福生无量天尊。

网友:
REF只是负载电压出来的前提条件之一

网友:
多谢北溟兄教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