系统装不了,大家帮我看下什么问题!感谢

楼主(2011-08-02):
今天win7系统出了点问题,就把C盘格式化了,想装个XP,但是ghost好了后重启硬盘启动的时候就到winXP进度条哪里就重启了,一直这样反复重启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请高手指点下,感激不尽。

注:但是win7正式版能装,ghost的XP不能!之前用的是win7正式版!不知道是不是硬盘问题,但是个人觉得不是硬盘问题,因为我还没买多久!

补充内容 (2011-8-3 13:22):
感谢这么多朋友的支持,很多朋友问是不是笔记本,这个是小妹的失误,在这里补充下是台式机,  主板是 技嘉GA-890GPA-UD3H  BIOS版本:gigabyte_GA-890GPA-UD3H(rev.1.0)_f9b  CPU AMD X4 945 2G金泰克

网友(点评):
你的系统是笔记本原装的吗 如果是原装的要用PQ把隐藏的分区删掉

网友(点评):
xp是肯定可以的,硬盘分区重新发下,win7的第一个分区只有100m要删除掉。

网友:
换个XP版本

网友:
应该是分区表的问题,原来装的win7的分区是从2048扇区开始的,xp的分区是从63扇区开始的,分区表不正确引起重启

是的,XP与WIN7的分区不一样的
重建引导分区,用XP安装版也可以

网友A:
分区表的确可能引起这问题  有时候你XP系统不好也会这样   很简单的问题

网友B:
怎样解决呢?请指教!是不是重建分区表啊?但是MHDD下检测不到硬盘啊!

网友(点评):
检测不到硬盘是bios里要设置硬盘模式为ide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分区表的确可能引起这问题  有时候你XP系统不好也会这样   很简单的问题

怎样解决呢?请指教!是不是重建分区表啊?但是MHDD下检测不到硬盘啊!

网友:
除了分区表外,还要注意AMD的U会有这种情况!

网友:
你用安装版的xp光盘试试,或者把原来win7的D盘改成逻辑分区,因为一般装win7的分区都是主分区,没有逻辑分区

网友C:
应该是分区表的问题,最后重新分区在装系统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应该是分区表的问题,最后重新分区在装系统

我分了很多次了。但是,始终都不得行,

网友:
其实是硬盘分区的问题 用GHOST的一键分区就行 用其他的分区都不能进系统

网友(点评):
一键分区不怎么稳定的 尤其是那种一键4区的 那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分了很多次了。但是,始终都不得行,

我也是新手,之前也遇到和你一样的情况。听说win7的的系统不能直接做成XP的,我是 重新分区解决的

网友D:
凭经验的告诉你,是bios的问题:处理方法,首先把sata模式默认的ACHI改成IDE或者SATA具体因bios不同而定.
一般这样处理装系统就无问题了.如果问题还存在,将acpi的版本更改一下,可更改的选项有1.1和1.4,新版本bios没有更改,固定是1.4.如果还有存在问题可以先后关闭网卡,声卡,usb3.0等等的设备慢慢试!

同意,应该是这个问题的
同意,分区的话,应该不会显进度条吧。。

网友:
觉的是分构表的问题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凭经验的告诉你,是bios的问题:处理方法,首先把sata模式默认的ACHI改成IDE或者SATA具体因bios不同而定.
一般 ...

朋友 你说对了,但是系统装好了以后,却进不了系统,还是在winXP进度条哪里就重启了,一直这样,bios设置了N次了,都不对。头都大了!可否在说下,感激不尽!

网友(点评):
一般就是这几处问题,你重打ghost一次,然后慢慢设置bios吧,前提是进win7pe无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朋友 你说对了,但是系统装好了以后,却进不了系统,还是在winXP进度条哪里就重启了,一直这样,bios设置 ...

win7都可以安装,XP就成这样实在头疼!还有个问题就是,在MHDD下检测不到硬盘!

网友:
应该是bios设置的问题!

网友:
sata和ide有关系,在CMOS里集成外设选项里面!

网友:
用DM把C盘格了,再来Ghost,试试,如果不行,再用安装版的试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怎样解决呢?请指教!是不是重建分区表啊?但是MHDD下检测不到硬盘啊!

MHDD 是检测硬盘坏道的  但是也有办法显示   mhdd/enableprimary      shift +f3
  你用 diskgen  删除原来的分区  重建分区 好了

网友:
把你的笔记本具体型号那出来溜溜,才知道具体的怎么给你解决

网友:
你进BIOS把硬盘模式由SATA改成ATA的模式试一试!如果不行的话就把硬盘用DM低格一下!应该没有问题的!!!

网友:
把硬盘低格一下,然后清零。在分区。

网友E:
在MHDD里检测不到硬盘 你试下在BIOS里改下硬盘接口模式改为IDE的 再试试。

网友:
把它拿到到他机重分区安装好不起动,再安回原机起动

网友:
BIOS问题吧

网友:
你的是不是联想F31的机器啊?

网友:
楼上该说的基本都说完了, 我只是说句,把硬盘拿到别的机子上分区重装再到你的机子上试看看,有时候有效果的

网友:
我一朋友有一国产小本本也是这个样子,win7可以装,但就是装不了XP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在MHDD里检测不到硬盘 你试下在BIOS里改下硬盘接口模式改为IDE的 再试试。

早试过了,默认的就是ide,现在都没则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MHDD 是检测硬盘坏道的  但是也有办法显示   mhdd/enableprimary      shift +f3
  你用 diskgen  删除 ...

试过的,用diskGEN重建分区表都试过了。还是不行!

网友:
在补充一句  我的主板是 技嘉GA-890GPA-UD3H  BIOS版本:gigabyte_GA-890GPA-UD3H(rev.1.0)_f9b  CPU AMD X4 945 2G金泰克 1333   对于这个bios 本小姐昨天已经设置了N此了,还是不行  现在的情况是系统装好了,但是进不了桌面 在winXP进度条哪里就重启了,一直这样循环重启,没则了 。请大家帮帮忙!感激不尽!

网友:
是组装机吧,用安装版的系统盘分区,然后安装系统试试,估计是驱动加载有问题,居然有人说要低格硬盘的,无语。都已经能装win7正常了,,

网友:
分区表的问题吧~~~如果能到我手上就能给你装好。。可惜我看不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怎样解决呢?请指教!是不是重建分区表啊?但是MHDD下检测不到硬盘啊!

MHDD下检测不到硬盘,可能是接的不是SATA1,老款的945认后面的SATA是SLAVE,就有可能认不出来

网友:
把硬盘模式改成IDE

网友:
你说的事台式机嘛

网友F:
有的电脑装不了XP 只能装win7的,上次一个笔记本就那样

网友:
MHDD 是检测硬盘坏道的  但是也有办法显示   mhdd/enableprimary      shift +f3
  你用 diskgen  删除原来的分区  重建分区 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有的电脑装不了XP 只能装win7的,上次一个笔记本就那样

麻烦 请看清楚标题 台式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