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 详细解图

楼主(2011-08-02):
   各位大哥,小弟有礼了.小弟我有一事相求,  小弟我有几张开机实物图,  不知道怎么有语言表达,怎么说开机流程才可以顺畅一些, 请大虾指点一下, 说个明白 最好是从开关说起,在此谢过了  以下是我从几张中选出来的一张 请过目

网友:
楼主还是参加学习吧。这么多资料你都找不到答案。唉。
这个最简单的开机触发示意图。

网友:
我 知道 是怎么样开机的 只知道步骤 先到哪个在到哪个, 可是要是用维修语言来讲是怎么讲,
我有师傅 他有跟我说过 只是老记不住 ,每次他叫我说一遍的时候,总断断续续的, 不知道怎么表达. 请饼哥赐教

网友A:
这个是主板的开机电路的示意图,5VSB经过电阻R203给开关一个上拉电压,当开关按下的时候电压为0V就是一个从高到低的跳变,经过一个电阻到IO芯片第75脚,IO芯片收到此跳变信号以后从72脚发出一个从3.3V到0V的跳变信号到南桥,再由南桥发出一个从0V到3.3V的一个跳变信号到IO的71脚,然后IO的76脚发出控制信号将ATX电源第14脚PSON#的5V拉低到0V,使ATX电源开始工作,产生其他的3.3V、5V、12等电压,此时完成主板的开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主板的开机电路的示意图,5VSB经过电阻R203给开关一个上拉电压,当开关按下的时候电压为0V就是一个从 ...

好的 谢谢 活到老学到老 非常感谢

网友B:
你的师傅有没有去学习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的师傅有没有去学习啊?

什么学习啊 他很厉害的 只是我自己 太愚笨 说了没多久就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