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L837GN去保护方法

楼主(2011-08-02):
    最近老是遇到用INL837GN的液晶高压板,换灯管后还是闪亮一下后黑屏,找了N多方法,如断开9脚 接地等无效。
    后经过分析INL837GN的13脚在保护时成5V的高电压,在灯管亮后成1.7V的低电平,此脚应该是一个触发,外围就两只电容耦合到地。当这里个电容出现故障定会不触发并拉低电平。 INL837GN呈现像保护状。
   解决办法在原有的电容的基础上并两只30P的瓷片电容,机子立马点亮。
   据总结我始终认为此INL837GN内部可能有一晶体振荡器,就和主板的晶振一样,只是这个集成在INL837GN内部。
   以上只是我个人观点,不能代表全部,敬供同仁参考。

网友:
这个不是主要原因,,,你好好看看这个IC资料就知道了,,它是振荡的电容,,关系到输出的信号频率,,你加了电容后频率就低了,,这样保护电路得到的电压可能就变小了,,因此间接地影响了保护电路,,

网友:
那这个芯片去保护的那个角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