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看看这个是不是有问题

楼主(2011-08-03):
这个是一个acer 的主板故障是放电池短路, 看看是不是这个场管有问题 还有这个是什么场管 谢谢

网友(点评):
拆下来量是判断问题在板还是在管

网友:
拆下量准确些,至于什么场管看不清,看到各8878?自己谷哥下.

网友:
  ACER   什么型号的机器,  可以发张图纸来看下嘛

网友:
D-S通应该是坏的

网友A:
是阻值小还直接没有阻值。

网友:
拆下测量比较准确!

网友B:
N沟道的管子。管子的D极跟PR90之间的黄色是什么情况?是助焊剂吗?吹下来量DS阻值和SD阻值,再量一下焊盘上的DS阻值,不放心的话就换个上去

网友:
拿下来,还通就换个主板上的代用

网友:
通是指阻值小?还是有阻值?如果接接短路哪就是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阻值小还直接没有阻值。

是没阻值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N沟道的管子。管子的D极跟PR90之间的黄色是什么情况?是助焊剂吗?吹下来量DS阻值和SD阻值,再量一下焊盘上 ...

黄色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 拿来就这样了 我怀疑是烧的

网友:
谢谢 应该是 PQ28 有问题 S 和 D 在G 没有电压的时候是不应该通的 不过在图纸上没有看到 PQ27 这个不是和PQ28诶在一起的吗

网友:
坏了就找个一模一样的代换不就得了啊

网友:
楼主直接拿下来测量下不是知道了,你给个图片看不出来好坏的。

网友:
没有明显坏,拆下来测看

网友:
这个好,谢谢你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