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判断RSMRST#触发前有还是触发后有?

楼主(2011-08-03):
如何判断RSMRST#触发前有还是触发后有?

网友:
多看看书,很长!!!!!!!!!!!!!!

无边思绪 -20 。。。

网友(点评):
又来误导人了

网友:
rsmrst应该是开机后产生的

网友(点评):
不一样吧。。

网友(点评):
不一定的哦

网友:
...待机EC发给南桥的。。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意见  你还是多看看资料吧!

网友:
用示波器  就  测就知道了呗!!!

网友:
哪本书有介绍,好多人问我,我都说多看书,但是不知道让他们看哪本书

网友(点评):
你当然不知道了。因为他们在瞎扯蛋

网友:
书要一本本的开始看。不要一下子都看。这样子会看不懂的

网友:
触发前EC发给南桥的信号,这个信号是南桥的工作条件之一

网友:
待机就该有的、不然南桥不会工作的、、、

网友:
这个要看那各厂家的时序,譬如广达是开机后才有,纬创是开机前就有

这个比较贴切

网友:
南桥的复位信号吧,同意待机就应该有的!!

网友:
RSMRST信号,待机时,高电平,按下开关健时,发一个低电平给南桥后,又恢复高电平,OVER

网友:
南桥待机有SUS供电,一般都是开机前就有的

网友:
待机电压OK     EC就发给南桥RSMRST#(大部分都是)但有的厂家也不同,哪就要看看图纸才知道

网友:
这个没有一定的规律的,有的开机前有,有的开机后有,像ACER 5570 广达的板就是开机后才有的RSMRST#

网友:
开机前有RSMRST的机器很少,只有特定几个机型。

网友:
应该是开机前就有的!

网友:
不管是开机前还是开机后,按完开关总是要量到电压的,不然就不对

网友:
待机就有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