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些的维修思路

楼主(2011-08-03):
不跑CPU的维修方法

名称 维修方法
有帧信号不跑 (1) 刷BIOS
(2) 测AD线(CPU-NB、NB、SB(一般测不到)
(3)      内存-NB、PCI-SB、显卡-NB、USB-SB、硬盘-SB)
(4) 拆外设(1394、网卡、PC卡、读卡器)
(5) 重做或更换北桥
(6) 换板
无帧信号不跑 (1) 先排除CPU特别AMD的
(2) 测CPU的工作条件
(3) 测AD线
(4) 拆外设
(5) 重做或换北桥
(6) 重做或更换南桥
(7) 换板
供电 (1)VCORE 0.9以下   上网本可能会低一点
(2)参考VTT(845、852、462)    1.05V
时钟(两条) (1) 电压:0.3-0.4左右
(2) AMD:0.7以下
复位、PG (1) 与CPU核心或参考电压相同(2)
(3) AMD的与内存核心相同(4) (除462外)
CPU复位:(1)SIS、NVDIA芯片组BIOS芯片的的工作条件不满足或资料不正常会引起极CPU无复位
(2)NIVIA、AMD芯片组、南桥晶振不起振能触发但可能会造成不跑CPU、不跑内存、CPU无复位或主板无主复位
(3)AMD、ATI芯片组 CMOS电池没电或不振,可能造成无主复位、无CPU复、不跑CPU
(4)ATI、AMD芯片组部分CPU的复位和CPU的PG都由南桥发出
(5)SIS芯片组部分CPU-RST和CPU-PG都由北桥发出
(6)845、852、462主板采用CPU核心供电作CPU -RST和CPU-PG的上拉
(7)855以后,采用CPU参考电压作CPU-RST和CPU-PG的上拉
(8)754、939主板采用内存核心电压作CPU-RST和CPU-PG上拉
(9)940、638主板采用内存核心电压或CPU参考电压作CPU-RST和CPU-PG上拉
FRAME帧信号 CPU工作条件满足后,在开机或复位时才会发出,只产生一次,一闪而过,可以在MINI PCI或BIOS的所有AD线上测到、也可以测LPC总线,如果BIOS参与触发,在BIOS AD线上看不清帧信号,只有坏板才能测到帧信号,好板测不到
南桥的工作条件 供电:3B、3M、1.5V、1.8V、1.05V、RTCVCC
时钟:33MHZ(PCI)、100MHZ(前端总线)、66MHZ()、48MHZ(USB)、14.318MHZ、两条SATA(100MHZ)
北桥的工作条件 供电:1.5V、1.8V、1.05V、1.2V       南桥-----》PCI-RST给北桥----》CPU-RST给CPU
时钟:独显(33MHZ、66MHZ、100MHZ、133MHZ(内存)、集显+两个100MHZ
注意事项 (1) 对应AMD CPU的芯片组特别是NIVIA的北桥非常容易空焊
(2) AMD CPU主板有任何故障是先排除CPU
(3) AMD、NIVIA的南桥晶振达1.5V,(4) 电压高容易坏,(5) INTEL 0.6V左右
(6) I7只管理内存、I5、I3有管理显卡的功能
温控IC MAX1989 用得最多,检测CPU、主板、显卡后通过系统管理总线转换给EC
安全芯片 ATMEL、AT97SC3201 只有IBM才有40PIN、32PIN 坏后会造成档内存
密码芯片(码片) 24RF08、24C**、93C** 固化存储器、坏了开机容易死机
内存的维修方法

名称 维修方法
不认内存 (1) 测内存的工作条件(供电、时钟、系统管理总线、VDDA-VTT、SPD供电)
(2) 刷BIOS
(3) 拆外设(1394、网卡、PC卡,(4) SB控制管理总线)
(5) 重做或更换南桥(因为由南桥认内存)
(6) 更换CPU
内存过一半 (1) 测内存的工作条件(只测供电:正负0.3,(2) 因为时钟、系统管理总线都OK了。)
(3) 排除内存槽是否氧化、空焊
(4) 刷BIOS
(5) 拆外设(网卡、声卡、1394、COM芯片、PC卡、超级IO、时钟IC)
       因为时钟坏、超级IO坏会造成反复跑内存
(6) 重做或更换北桥
(7) 换CPU(AMD)
(8) 独立显卡的主板、不(9) 跑内存时先考虑显卡(PCI-E)

网友:
感觉不是很懂!!!!晕的!!~~

因为由南桥认内存  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???     内存不是由  北桥连接的吗??怎么又南桥了?

网友(点评):
我也很纳闷,内存管南桥什么事啊?

网友:
这些经验挺有用的,有借鉴好处

网友:
维板有思路就好修了

网友:
和我们老师教的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抱歉  我写错了 写完了没注意检查下 不是 南桥 应该是北桥

写旧了会出现一些小错误  这个能理解·

网友(2012-04-03):
先收藏起来,还不能完全看明白

网友(2012-05-07):
学习一下,虽然还是不是很明白

网友:
不是很懂 但收藏下

网友:
晕乎  着的  唉 基础差

网友(2013-01-24):
有思路就快多了

网友:
看懂了一些,因刚学这个,所以有些还不是太明白,慢慢来吧

网友:
笔记本一点也不懂,台式机也只是懂一点点,看不太明白啊。。学习中。。感谢分享

网友(2013-04-29):
都是理论和维修经验,值得学习……

网友(2016-10-24):
很好经验分享!唯一搞不懂的是CPU不工作的那部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