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英特尔e210882不加电 强制加电也没反应、、急啊 求助各位高手帮帮忙啊、、、、

楼主(2011-08-03):
一块英特尔e210882的主板不加电   强制加电也不管

网友:
你看是不是ATX针对地短路了!打一下阻值看看!

网友:
说得太笼统了点,我个人看是保护了。
有待机没?

网友:
你是说3.3V待机灯没亮?电源好吗?好的话,
量一下PCI的A14脚对地阻值。短就先拆网卡。

网友A:
检查一下电源是不是坏了,如果没有就要查触发条件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检查一下电源是不是坏了,如果没有就要查触发条件了,

电源没坏啊

网友B:
说的详细点啊,你测量过哪些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说的详细点啊,你测量过哪些?

电压是没法测了    主板上的所有MOS管都没穿、、、、、

网友:
短路、待机电压,coms电路,触发条件你测过哪些?

网友:
往下拆件排除法吧。先拆外围无关紧要的 但影响开机的。网卡 IO换一个。测下北桥 南桥是否坏了。仔细打量一下板子,是否被人修过,少不少件 被人下焊没有。你也发个图上来啊。 弄得我们迷迷糊糊的

网友:
有进展了更新一下。

网友:
不是什么板不加电,就可以强制加电的,这种做法是错误的,你的是英特尔的原装主板,要上CPU才能加电。

网友:
你说的那个不是INTEL的型号,,看仔细了,,再有,需上U的。另外,INTEL 应该是自动开机的,如过不开就是先考虑I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