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的显像管能互换吗?

楼主(2011-08-03):
显示器的显像管能互换吗?
显示器

网友:
可以互换,但是显示器的偏转要原型的,还要改成和电视偏转接近的阻值

网友:
“显示器的显像管能互换吗?”
同型号的可直接互换;不同型号的要核对管脚,管脚不同处要做更改。更换显示管后要调整加速极、聚焦极电压,要调整白平衡。

网友:
没有试过哦,这东西很少修,以前都是修彩电才接触到CRT的,现在彩显都不修了。太麻烦了!!

网友:
可以互换,,,

网友:
这个比较麻烦的,一般都要同牌子的才好。否则换上去那个色彩和行场幅很难有原效果那么好的。

网友(2011-09-05):
我不会修主机,是专门修各种显示器的(专业家维),管脚一致,其它参数差不多就可以,管脚的功能不一致的要在视放板上改动,一般都可以换,同尺寸的一般都差不多的。

网友:
能换,不过换过场幅,行幅不一定一样,还得改电路